关于白色红外发光管的问题 求解啊

楼主(2010-08-05):
我想设计一个用三极管作为开关来驱动白色的红外发光管的电路  但是我想让瞬间电流够大  网上找不到确切的datasheet   主要是想知道这个发光二极管的最大电流  然后来选择与其串联的电阻   我老师的意思是这个一般会比较小  但是现在他不在  我自己也找不到确切的数字  所以想到了21ic  想让大家来给个意见  或者有高手有经验告诉我串联电阻是多少也行哈  哈哈  谢谢了

网友A:
三极管用SS8050D,基极电阻220欧姆,集电极电阻2欧姆。发射极接地。这是一般遥控器上面的发射管的驱动电路。

网友B:
是做摇控的的吧,同意二楼说的

楼主:
哦哦  哈哈  谢谢各位专家  我去调试看看哈  行就万分谢谢了

楼主:
那顺便再问一个问题好了  我的接收管是使用的HS0038的   我的发射部分是使用串口和38KHZ经过一个与门以后  来发射的  那么  接收端可不可以直接在HS0038的OUT口直接连到串口的RXD端来进行通信呢   是不是可以直接沿用有限串口通信的方式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发射端发送的是38K的调制信号,难道你接收端不解码就能识别得出有用的信号?

网友C:
楼上,人家用的是一体化的接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