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电路

楼主(2010-08-05):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output1,output2,输出什么,我对这个电路不知如何分析,多谢了

网友A:
前面是负反馈放大电路,后面是电压跟随器,output1=201output,但具体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不过应该可以仿真出来。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

楼主:
可是这个电路里面没有输入信号啊,应该是个发生器

网友A: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模拟知道也不怎么样,还是等高手来替是回答吧。

楼主:
我把仿真的图形贴上来,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没信号呢?

楼主:
是不是信号太微弱了,看不出来啊

网友A:
不可能是信号小吧。如果是信号小的话我放大观察应该可以看得到啊。但它一直都是那样。

楼主:
这怎么回事呢,是我的仿真有问题吗

网友A:
为什么我们调用的电源不一样呢?
我调不出你那种电源,要怎么调?

网友B:
再来一个

网友B:
谢谢啊,需求积分的

网友A:
ls的什么意思?

楼主:
图是这样画的

网友A:
:L都不行。
也调不出你那种电源

网友C:
这个能震荡起来吗

楼主:
可是我仿真出来的图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D:
output2应该为0,否则第一个运放反向端输入电流不为0。(虚断)
lz是不是图画错了?相位关系不大对

楼主:
那么第一个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如果加上VCC,而不是接地,你看可以吗

网友E:
看不出奥秘所在,不费时间了。

楼主:
不要放弃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可以仿真的。

这是个自激振荡器。按照LZ给的参数,振荡频率大约为600K

网友A:
我试了一直都不行。
ls 的文件我软件打不开啊。

楼主:
嗯,我仿真出来的和这个差不多。可是可以告诉我这个振幅和频率都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网友A:
这个我也不会算。:'(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Multisim 11的。版本不同有可能打不开。

网友F:
有点意思,看我把图改了一下,还能振荡。。。

网友A:
回30楼
难怪我的是版本10,有下载地址吗?发个。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幅度好小,不到1mV

网友F:
回复 网友A:
Verycd上面有

网友F:
回复 网友D:
500mv/div

楼主:
我想问一下,幅度这么小算不算是交流信号呢?如果用在电路中幅度太小会不会被当作直流啊?

网友G:
前面是振荡电路,后面是电压跟随器
两路输出是反相的

网友G:
用 Multisim 仿真出来的电压值是不准的

楼主:
可是高手能给分析一下吗?怎么振荡的啊

网友H:
有些小的震荡信号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I:
好难,看不懂啦。

楼主:
我也觉得这个振荡信号像是干扰,不是真正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