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互感线圈电流?

楼主(2010-08-05):
(无正文)

网友A:
整流后用电阻转成电压,然后适当放大,后级根据需要送AD或其它,要注意工艺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书上说: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线圈上串联个电流表不就可以测试电流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错标题了,它是互感线圈。

网友C:
另一个方法是在二次侧串联一个电流互感器,在电流互感器二次测量。
在你的互感线圈一次测量电流,然后根据匝比换算到二次,也可以。不过往往有隔离问题,不能共用直流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