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切请教高手们, 200A IGBT过流保护问题 ~~~ ?!

楼主(2010-08-05):
一个被折磨许久的问题,向高手们请教,不胜感激~!!
        打算做额定电流200A的电力试验逆变电源,选富士300A/1200V IGBT,EXB841驱动;现才接几安的电阻丝负载,栅极驱动波形和 841的保护输出脚(5)波形如图所示(上图为20us,下图为5us):驱动电压上升后,过流保护输出脚出现电压类振荡样的电压抖动,驱动电压下降后总输出保护信号~~ 调整Rg、提高过流检测电压,加吸收电路等措施都无明显改善,特向各位高手泣血求解~~~(说明:该驱动电路已在50A/600V的电源上应用成功)...

楼主:
咋没人答一个呢,是没描述清楚还是太简单了~~大虾们呀?你们到是点拔一下吧

补充:IGBT的输出波形基本正常,就是841的过流保护输出信号输出不正常?没敢带大电流,是否是841的虚假过流问题??

楼主:
就没有人做过吗???:o

网友A:
你上个pcb看看,估计是你的布线造成的振荡。

网友B:
200A直接上电缆了,不可能走PCB

网友C:
呵呵,和我的波形一模一样

网友A(2010-10-06):
回复6楼,大电流是不可能用pcb铜箔,可是检测保护部分我想也不太可能用电缆吧。

网友D:
应该是虚假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