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S52做个容量160G的移动硬盘

楼主(2010-08-05):
我想用89S52做个容量160G的移动硬盘,本人刚刚入门,但从没做过东西,高手们给点建议,比如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做的时候注意什么等等,

网友A:
这个怕不行吧

网友B:
我想也不行

网友C:
可以做,不过做完以后,成本肯定飞天上,呵呵!
USB芯片,可以随便选一个,就是个 device,可以用cy68013a,就是价格贵点
再就是 nandflash阵列了,可以选 k9k8g08
如果你只玩过51,我建议你换一个快一点的精简指令的51,就是换stc也比传统的51好多了,我建议你还是用arm吧,用stm32 可以考虑用 zet6,其实也很简单。
不过,这样的一个硬盘,价格太贵了,呵呵!做毕业设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