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55软件登陆网络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0-08-05):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在调试MC55,进行软件登陆网络的时候出现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还请各位指点一下迷津:
在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命令后,MC55可以登陆网络,并可以向socket软件终端发送数据,也可以接收来自socket软件终端的数据。
当利用软件对MC55的TXD引脚,发送AT命令后,无法读到RXD的返回值,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用FPGA做控制,在FPGA里面用的是NIOS软核,程序如下: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era_avalon_uart_reg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lt_types.h"
int main()
{
    char AT[3]={'A','T',0x0d};//at+enter
    char OK[10]="";//return ok
    int i,j;
    int m,n;
    for(i=0;i<3;i++)
    {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TXDATA(UART_GPRS_BASE,AT[i]);
    printf("%c",AT[i]);
    }
    for(m=0;m<5000;m++)//delay 100ms
    {
        for(n=0;n<10000;n++)
        { ;}
    }

    for(j=0;j<10;j++)
    {
    OK[j]=IORD_ALTERA_AVALON_UART_RXDATA(UART_GPRS_BASE);
    printf("%x",OK[j]);
    printf("OK1");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TXDATA(UART_RS232_BASE,OK[j]);
    }
    return 0;
}

楼主:
运行结果,输出的是9个a(16进制)

楼主:
int main()
{
    int i=0,j=0;
    char AT[3]={'A','T',0x0d};
    char c;
    char reply[10]="";
    FILE* fp;
    fp=fopen("/dev/uart_GPRS","r+");
    while(1)
    {
        if(fp)
        {
            printf("\nSuccessfully open!!!\n");
            for(i=0;i<3;i++)
            {
                fprintf(fp,"%x",AT);
                printf("%c",AT);
            }
            printf("\nPlease reply a char...\n");
            usleep(50000);
            //fseek(fp,0L,1);
            j=0;
            while(j<10)
            {
                printf("ok1");
                fscanf(fp,"%c",&c);
                printf("ok2");
                //fread(&c,1,1,fp);
                reply[j++]=c;
                printf("%c",reply[j]);

                printf("ok3");
            }
            for(i=0;i<10;i++)
            printf("%c",reply);
            printf("ok4");
        }

  }
  return 0;
}
另外一种用c写的测试程序。也无法返回值

楼主:
通过今天的实验,可以确定的是,MC55返回了AT命令,只是读MC55的RXD,却读不到返回值,怎么回事呢?会不会是下载线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