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39SF040数据不能保持?

楼主(2010-08-05):
写完数据后,断电,再上电发现数据是随机数,难道不能保存数据?
写完数据后,立即刚才写进去的读数据是一样的。

楼主:
void write_byte_to_flash(uint data_addr,uchar dat)//写入FLASH 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temp,timeout=0;
        //select_wflash_chip_page(page_adr);
        XBYTE[0X5555]=0xaa;
        XBYTE[0X2AAA]=0x55;
        XBYTE[0X5555]=0xa0;
        XBYTE[data_addr]=dat;

        //Select_040_off();
        delay_nus(2);
        do
                {
                        temp=XBYTE[data_addr];
                        timeout++;
                }while(temp!=dat);
        send_byte_to_pc(timeout);
}

楼主:
都不用这个芯片么?

楼主:
select_wflash_chip_page(0);//选择第0页4K
cs_040=0;
earse_one_sector(0);  //擦除第0页4K
for(task1=0;task1<255;task1++)
  {
  write_byte_to_flash(0x0000+task1,task1); //向FLASH 写入一个字节
  //send_byte_to_pc(task1);
  }
cs_040=1;
delay_nu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