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DC-DC电感

楼主(2010-08-05):
下图为4.5~40V转5V/3A的DC-DC电路,
电感值是47uH,
查了村田公司的绕线电感,
没看到有符合 47uH/3A 的。
请问大侠们,你们一般用哪种型号啊?

网友A:
俺没做过那么大的 56UH 1.4A 找供应商打的样
什么没人出来顶呢??

网友B:
楼主指的型号是说的电感磁芯的型号还是什么?如果是指的型号的话,那么可以直接选取铁粉材料的磁芯,就是弓形的那种,因为它的饱和磁通比较大,并且磁阻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磁芯不容易饱和

楼主:
我指的是电感的型号,供应商,最好是能直接买到的,呵呵。
我想这种类似的电感很多人都用过的,3A电流不算大。

网友C:
应该不难做到吧?

楼主:
楼上的,接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