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复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05):
51系列单片机,如果在我的一个系统上有多个51单片机,晶振频率不同,可以用同一810给这些MCU做复位吗?

网友A:
可以,没有问题,如果怕有问题那就自己调试一下,如果你觉得不可靠,你自己在在芯片之间制定一个协议,几个单片机互相打个招呼,如果都有正确回应那才开始工作不就可以了,这样也可以提高你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楼主:
做样机是没问题。我问的是量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没有问题的 复位跟你的频率完全没关系啦!再说用同一个芯片复位,可以让整个系统全部复位,个人觉得这样系统运行更可靠点!

网友C:
当然可以,如果数量较多且彼此间距较远,可以用门电路缓冲后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