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引起的运放输出饱和

楼主(2010-08-05):
我的电路是一个简单的反向放大电路,运放输入输出间的电阻(10k)上并了22nF的电容滤波,常温下工作正常,近来在-40度下出现问题,就是这级运放输出饱和,我查了一下,电阻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电容出了问题,换掉就好,问题是我测下来电容值在低温下也没怎么变化,
那就是电容漏电流什么变化了引起运放积分饱和?这个没什么概念,有没有清楚地tx?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B:
新人进来学习下:lol

网友C:
你可以换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D:
电容结冰了

网友E:
要注意选择合适材料的电容,否则温漂会导致容量变化,低通的截止频率也自然会相应变化,有的电容则不能在-40摄氏度下工作,测试时要在实际温度环境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