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c6芯片直接驱动了一片液晶

楼主(2010-08-05):
大家你好 !
能帮忙解答个问题吗?我现在用stm8l152c6芯片驱动了一个液晶屏。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只有重新上电液晶屏才能正常工作,按复位键不起作用!

楼主:
能帮忙解答个问题吗?我现在用stm8l152c6芯片驱动了一个液晶屏。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只有重新上电,液晶屏才能正常工作,按复位键后液晶屏不工作!

楼主: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A:
请问你的复位键能够复位液晶屏吗?

楼主:
NRST 能复位整个程序的,也就是说程序重新运行。我在屏显计数的同让一个LED闪烁,闪烁一下LCD上的数字加1。按复位键后led正常闪烁,但是液晶屏不亮了!谢谢回答

楼主:
我用的六位的液晶屏     型号:EDS826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改用外部电源就行了!  以后遇见这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改用外部电源就行了!  以后遇见这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外部电源? STM32内部可没有电源的,不都是用外部电源吗? :o

网友B:
stm8l152c6的段码LCD,可以使用内部电压(根据Vdd和内部升压电路),也可以使用外部电压(通过Vlcd引脚)

楼主:
原来是这样设置的LCD_Init(LCD_Prescaler_128, LCD_Divider_31, LCD_Duty_1_4, 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后来改为:
LCD_Init(LCD_Prescaler_128, LCD_Divider_31, LCD_Duty_1_4, 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新手上路多指教 ,呵呵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思维跳跃性太大,省略了关键的信息,更改了LCD的供电方式,却让人理解为更改了系统的供电方式,:L

谁能看懂呢? :dizzy:

网友B:
原来是这样设置的LCD_Init(LCD_Prescaler_128, LCD_Divider_31, LCD_Duty_1_4, 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后来改为:
LCD_Init(LCD_Prescaler_128, LCD_Divider_31, LCD_Duty_1_4, LCD_Bias_1_3,  ...
引用 楼主:

使用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此时Vlcd引脚应该接1uF左右的电容,而不应该外接电源。

可以参考ST的评估板,STM8L1526-EVAL:
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20#User%20manual%20demonstration%20boardmdt

网友B:
如果STM8L152的 Vlcd引脚外接电源(比如3.0V或者3.3V),在软件上就应该使用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方式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帮助!首次发帖,有点生。请见谅!

网友C(2011-09-19):
楼主,请问问,我也想用STM32L152驱动段式液晶,硬件连接 SEG0  就对应液晶屏上的SEG0 ,COM0 就对应COM0吗,是否顺序可以打乱啊? 谢谢!!

网友A:
楼主,请问问,我也想用STM32L152驱动段式液晶,硬件连接 SEG0  就对应液晶屏上的SEG0 ,COM0 就对应COM0吗,是否顺序可以打乱啊? 谢谢!!
引用 网友C:

顺序可以打乱

楼主:
转眼间这个帖子已经发出去一年了,我还在这个行业中摸索前行!很感谢周围朋友的支持,不懂得东西太多,有时觉得无处下手

网友D:
再有不懂的就继续讨论,讨论多了,懂的就多了

网友E:
同样期待解答

网友F(2014-03-21):
引用 网友B:
使用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此时Vlcd引脚应该接1uF左右的电容,而不应该外接电 ...

评估板上确实是这样做的,这个我测试过是可用的,但是不知道文档哪里提到过这个问题。有文档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使用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此时Vlcd引脚应该接1uF左右的电容,而不应该外接电 ...

STM8L1526-EVAL

网友(2017-07-1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改用外部电源就行了!  以后遇见这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楼上的分享,帮我大忙了。我也大意了,明明设置的用内部电源,却接在外部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