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冲 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8-05):
BL_PWM是一个频率为540KHZ左右,峰峰值为3.12V左右的方波,有两个问题不解
1:MOS管的G极有1.2V左右的直流电,前面有耦合电容,这个直流电从哪里来?
2:二极管D16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去掉这个二极管,后面的MOS管则无法导通);

网友A:
当PWM脉冲是负半周的时候,D16与R63,R65组成放电回路。
至于G极为什么会有1.2V左右的直流电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从这个电路上看,不应该有1.2V,我想应该是别的地方串过来的。

网友C:
楼主:
MOS管的G在工作时有1.2V的电压完全正常。这是D16对输入信号BL_PWM整流得到的。
这个1.2V并非常数,而是随输入信号占空比而变化的。

D16作用就是对输入信号整流,产生一个正电压。
Q3的导通电压必定是大于输入信号的正峰值,所以没有D16输入信号不能使Q3导通。加D16后,D16在输入信号负半周期对C52充电(左负右正),输入信号正半周期D16截止,输入信号电压与C52叠加,数值大于Q3的导通电压,就可以使Q3导通。
D16和C52及R65,往往被称为箝位电路,忽略二极管压降的话,它可以使输入信号的底部(负峰值)移动到零电位。

这是输入信号幅度不足以驱动MOS管导通时的补救措施,不得已而为之。正常设计中不建议使用,最好还是加放大电路将输入信号幅度放大。

网友D:
LS解释完全正确,是专家级别的。

网友B:
我还是不大认同四楼的观点,D16应该仅仅是起保护作用的二极管,没有信号整流作用,而楼主量出来的直流电压如果是万用表测量的就比较好解释,如果用示波器观测G点,应该就是个方波,但因为电容的作用,方波的高电平不会那么平滑。去掉二极管到地这块电路和不去掉得出的波形应该是相同的。另外我觉得这个电路设计是有问题的,当mos管导通的时候直流电源是直接到地短路的,所以要斟酌在Q3的D级或者S级加一个电阻,我对电路设计懂的不是很多,这只是我自己对这个电路的一些理解,还不知道它的功用,望朋友解说。

网友C:
6楼:
画个图,仿真一下,你就全明白了。
什么方波的高电平平滑不平滑,去掉二极管和不去掉二极管波形是否相同,等等,看得清清楚楚。

MOS管导通时并非电源到地短路,还有个电感L2呢。
此电路,其妙处就在这个电感上,典型的Boost电路。
把L2、D14和Q3这三个元件调换调换位置,就可以变出Buck电路和Buck-Boost电路来。

网友B:
恩这次有些明白了,我刚开始仿真过这个电路,但因为理解的不够正确,所以自然看的不透彻,受教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看了大家的回复,我受益匪浅.但还是有点疑问
以下是去掉D16和有D16时PWM的波形对比,左边的图是有D16时的波形,右边是去掉D16时的波形,两个波形放在一起发现,去掉D16后,波形的负半紬持续的时间很短,基本上没有,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在没有D16的情况下,波形的负半紬没有发泄的通道,所以Q3的G极一直保持低电平而无法导通.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还没有D16的情况下,去掉前面那个耦合电容电路也能正常工作,就是有个大的隐患,在机器一开机的时候,PWM会在开机瞬间产生一个高电平使MOS导通,从而使5V短路,出现大电流,此时系统还没跑起来.

网友E:
這是一個典型倍壓自舉電壓,LS分解正確!

网友F:
全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图上的峰峰值大小是一样的啊
没有倍压吧

网友G:
3.12  3.08

网友G:
楼主的pwm的方波是怎么样的?
如果是+-3.12的方波(即正向是3.12v,负向-3.12v),那么二级管可以起到倍压的作用。。
但是,如果pwm是正3.12v,负0v,那么这里是不能倍压的。

不知我说的对吗?

网友B:
这是个倍压电路经大侠们提醒,我确实明白了,但这些参数是如何计算的呢?不知可否有大虾给以提点,如何入手去计算相关需要得到的参数值?

网友H:
为什么加D16后PWM低电平会是-1.5的样子不是0(不记管压降的话)?

网友I:
示波器探頭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