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路的分析问题

楼主(2010-08-05):
请教各位,如何分析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反馈回路中电容起什么作用?期待高手赐教!谢谢!其中,R1=R2,R3=R4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积分电路
电容是用来积分的。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知道这是一个PI电路,有一个问题就是Vo/V如何计算呢?也就是这个电路的增益如何计算?在我仿真过程中,加电容时和不加电容时,对仿真结果影响不大!

楼主:
我对信号源从一个输入端(同相或者反相)输入的情况比较熟悉,也可以写出电路的传递函数。就是对上面这种信号源的正负输出分别同时连接到运放的反相与同相输入的情况,就不太熟悉了!请大家赐教!

网友A:
那个元件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同问 啊!/i]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反相比例积分运算放大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输入端为高频输入的时候,加电容的效果应该就明显了。C起高频消振作用

网友E:
如果R3阻抗比电容C3小,则认为是反相放大器,高频段增益由于并联电路而变小。
反之,才认为是积分电路,如果R3开路,才是理想的积分电路。

网友F:
要看信号频率的

网友G:
需要看取值才能判断是积分电路还是放大电路。

网友H:
信号的频率和参数都没有,鬼知道什么玩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欧阳青云!运放是LF356,计算传递函数与运放类型有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谢您的回答!我也同意您的回答!是一个反相比例积分运算放大器!

楼主:
8# 电子write_cai 谢谢,同意您的说法!高频时电容阻抗小,电路增益减小,可以抑制高频信号!但是我还是想更清楚地了解这个电路增益(用R1,R2,C,角频率W表示)的计算过程,可以帮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回答!您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这个电路在不同的频率范围表现出不同时特性,低频段表现为比例电路,高频段表现为积分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关注!输入信号的频率我也不清楚,我想知道如何分析这个电路的增益表达式,请帮忙!谢谢

网友I:
得做频域的仿真才能看到电容对电路的影响

或者说你在做时域仿真的时候输入信号的频率设置合适也可以

网友J:
按基本的叠加定理分析就行了,先将正相输入R2左端接地,这时设反相输入端信号为vi,根据虚短虚断即可求出此时的vo1.其中电容C3和R3并联,阻抗为(1/jwC3)//R3。然后再将反相输入R1左端接地,此时正向输入信号为-vi,再按相同的计算可求出vo2。最后总输出为vo1+vo2 。从式子中可以看出当W很大时,信号入大倍数很小,接近-vi*R4/(R2+R4)。w较小时,jwC3约为0,此时和取水电容C3的放大倍数一样。故可以香出结论,C3起到滤除高频分量的作用。具体滤掉多高频率可由C3和R3决定。

网友K:
把电压源分解为+ v/2 和-v/2  然后求传递函数不就结了。 我计算的传递函数是 V0/vi=D【1+jwAR3C3)】/(1+jwR3C3) 其中D=1/A 是一个大于1的常数, 由函数式可以看出,存在一个零点和一个基点,其中零点的频率要小于极点的频率。有点像用在AC-DC中的运放。

网友L:
还是19楼NB,看来得重新翻翻电路原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您!我做过了AC分析,也可以看到电容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幅频特性曲线的截止频率处稍微陡峭一些!但是这种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感觉去掉电容不会对整个电路影响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答,我按照您的方法进行了详细计算,
Vi/R1=-Vo1/[R3//(1/jwc3)]  =>  Vo1=-R3/[R1(1+jwR3C3)]

[R4/(R2+R4)](-Vi)=R1/[R1+R3/(1+jwR3C3)]Vo2
=> Vo2={[R3/(R1+R3)][R1+R3/(1+jwR3C3)]/R1}(-Vi)

Vo=Vo1+Vo2
    =-(R3/R1){[1/(1+jwR3C3)]+[(R1+R3/(1+jwR3C3))/(R1+R3)]}Vi

=> 假设R3/R1=4/3
     当W=0时,Vo=-2(R3/R1)Vi=-(8/3)Vi
     当W=无穷大时,Vo=-[R3/(R1+R3)]Vi=-(4/7)Vi

但是仿真结果如下:当W=0时,Vo/Vi=4/3=1.3333
                            W=无穷大时,Vo/Vi=0.00298

所以,W=0时计算结果比仿真结果大了1倍,W=无穷大时,就和仿真结果关系不大了!不过仍然非常感谢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也曾把电压源分解为+Vi/2和-Vi/2进行过计算,计算的传递函数是这样的:
Vo/Vi=-[R3/2(R1+R3)][1+(R1+2R3)/R1(jwR3C3+1)]

假设R3/R1=4/3
则W=0时,Vo/Vi=-R3/R1=-4/3, 此计算结果与仿真结果是一致的
   W=无穷大时,Vo/Vi=-R3/[2(R1+R3)]=-2/7,此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就不相同了!不知道为什么!请赐教!谢谢!

20# xievic

网友M:
7楼正解

网友J:
之前我说错了,叠加定理只适用于独立的信号源,因此不能直接用接地的方法计算。应先分解成vi/2 -vi/2计算,理由是可以将输入信号vi改写成差模输入的形式,此时这两个信号源是独立的。

网友N:
这个好像是积分电路
电容是用来积分的。
引用 网友A:

电子电路网

网友I:
作用有多大  和电阻电容的取值有关

这个要具体分析  也许在这个电路要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影响不是很大”的效果的

网友O:
因为C大小不知道,
如果C很小,忽略C,去掉信号源v1看看,这明显就是一个标准的差分放大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谢谢!我想正确答案应该是把信号分解成+Vi/2和-Vi/2,形成差分输入。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超高频率时的仿真结果与计算结果不一致!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帮助!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没有C的话是一个标准的差分放大器。加上C会产生一个极点,相当于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Q:
抑制高频噪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您的回答!您的回答让我对该电路有更深的理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Q: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R:
说差放也行,说积分还行,说滤波器不是也行么!!
会分析就行了吧。。

网友R:
只要把电源分成同相和反向两部分再用叠加定理,就行了吧。。。

网友K(2010-12-30):
https://bbs.21ic.com/icview-188294-2-1.html#pid1258598
我想高频结果和计算不符的原因是由于运放的原因。我们计算的基础是假设这个运放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不清楚你选择运放的带宽是多少,但如果小于4.5G那么这个运放在如此高的频率下已经不能正常工作,我们的计算基础就是错误的,所以可能导致以上的仿真结果。可以选择你运放带宽内一个频率来验证一下,毕竟计算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S:
这是一个差分放大器。
可以用下面的图来分析

VDM1和VDM2是差模信号,两者同相位同振幅1V,频率为1kHz的正弦波

VCM是幅度为1V的方波

输出却仍然是正弦波,幅度为2VDM*R3/R1
至于那个电容,说它是滤波、积分,只是不同角度看问题而已。其实是一回事。这个电容的主要用意是相位补偿,使放大器不会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