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不与过孔连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05):
今天给画的板覆铜并设置为GND连接,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跟网络为GND的过孔连接。。。求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A:
能否上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勒。。。

网友B:
你留意一下设置
如果是 99se, 在覆铜的时候, 有个选项:
" Pour Over Same Net", 选择了, 就会连上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解啊,万分感谢。。原来要点覆盖同名网络

网友C(2012-08-17):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没连上啊,改了设置后跟 规则里的连接不一样啊? 不是连四根线吗?看这不对啊,怎么回事?

网友D:
楼上的,你看你敷铜的是不是gnd,如果是,那么再看一下那个线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被孤立开了,如果孤立开了,那么建议你把那个焊盘(或者过孔)连接一条线线“走出来”,走出孤立的区域,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E(2012-12-19):
如果是用的allegro的话,检查分割电源或地的分割线有没有切割过孔,如果切割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避免切割过孔就好了。。。

网友F:
线宽与栅格设置成一样的宽度能布全铜。
下面选择pour over same net polygons only,把同一网络的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