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IC功耗好大吖,,有没有低

楼主(2010-08-05):
我用1节电池升5V,负载100MA,,用了BL8530,QX2301,HT77XX,YP6119,这几款芯片,,,但输入电流都要好大吖300MA,,很快没电了,,,各位做电源前辈大侠,,你们有没有好的建议呢,,,(现在我改用两节电池,,升压改为3.5V,,负载电流不变100MA,,也是一样电流好大,)好多谢你们的回答,,,怎样提高转换电路效率,,做PCB板时有什么注意事项。。怎么没人说下的呢:'(

网友A:
这要看输入电压的

楼主:
输入电压1.5V,

网友B:
你自己算算5V 100mA的功率是多少,用1.5V提供同样功率时的电流又该是多少,转换效率就当100%吧,然后就该明白了。

网友C:
DC-DC升压和任何电路一样,必须遵守能量转换守恒定律,而且任何转换电路效率不可能做到100%。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输出功耗了,如果输出大,自然输入的功耗也大,电池用的快也就很正常了。

网友E:
是否能把输入电压调高些?

网友D:
如果只能用一节1.5v的电池,那么你只有提高你的转换电路效率这一条路了。

网友F:
输入电压太低了,没办法。

网友G:
1.5*0.3 < 5* 0.1 ?

网友H:
您那边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呢?

                CN3068 可以试一下,工作电压在4.2~6v

        QQ 328885056

网友I:
maychang老大说的好,是要遵守能量守恒的,做到90%以上效率的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以看看SGM6600,输入电压0.9V~5.5V

网友J:
1.5*0.3 < 5* 0.1 ?
引用 网友G:
肯定不是满载,否则输入电流还要大些才对

网友K:
这样就有个问题:一节干电池一小时能供100mA的负载多久??

网友L:
这样就有个问题:一节干电池一小时能供100mA的负载多久??
引用 网友K:

这要看你用的什么样的干电池。例如一节500mAh的AAA型碱性干电池,理论上可以持续5小时以100mA提供电流。

我好奇的是15楼这位兄弟,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ID——SGS-Thomson ?

网友M:
呵呵,15楼ID是ST注册商标啊,牛!

网友I:
这些DC-DC器件的效率不是外部能提升的,是器件自身的特性,至于PCB上,一般的规格书上都有layout参考图

网友N:
ZXSC400-升压型LED 恒流驱动IC,工作电压为1.8-8V,主要应用在LED手电筒等方案中,参考下是否可以满足要求.实际效率在90%以上。

网友O:
我觉得除非你用降压型的,升压电流是小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