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射极跟随器电路说明了什么?

楼主(2010-08-05):
波形图输入为8Vp-p正弦波 输出Vb,Ve的波形

Ve不是一直跟随Vb吗?Ve处为什么会发生失真?

网友A:
这图是铃木书上的
大电容C2充电完后两端电压约为VEQ,
假设即使ie=0,此时C2放电即有发射极最小电压Vemin= VEQ*R3/(R3+R4)=2.9v
而当输入信号ui+VbQ<Vemin+0.7=3.6v 时,发射结反偏,出现截住失真

网友B:
射极跟随原则为单向驱动。当向下“驱动”要求“吸入”电流时,便出现失真了。

网友C:
静态工作点选的不对吧,R1变小点试试

网友D:
这图是铃木书上的
大电容C2充电完后两端电压约为VEQ,
假设即使ie=0,此时C2放电即有发射极最小电压Vemin= VEQ*R3/(R3+R4)=2.9v
而当输入信号ui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个分析准确.

楼主:
2楼,VEQ=7.5v-0.7v=6.8v
Vemin=VEQ*R3/(R3+R4)
          =6.8*1/2
          =3.4v  才对吧?

网友E:
我也看到过。当初也是理解的似是而非。
“而当输入信号ui+VbQ<Vemin+0.7=3.6v 时”此处“Vemin+0.7”中,0.7是谁的值?

网友F:
这个电路经常被提及

楼主:
8楼,0.7应该是Vbe

网友G:
R4,R3输出电阻太小

楼主(2010-09-06):
回过头再看这个电路,基本弄懂了输出失真的原因
根据efen网友的解释我再补充一下,

大电容C2充电完后两端电压约为VEQ,
假设即使ie=0,此时C2放电即有发射极最小电压Vemin= VEQ*R3/(R3+R4)=(7.5-0.7)/2=3.4v
而当输入信号ui+VbQ<Vemin+0.7=4.1v 时,发射结反偏,出现截住失真
故为保障输出不产生失真,静态时,VbQ=4.1+4=8.1v,既R2压降为8.1v,R1压降为6.9v,
在E24电阻系列中取R2=8.2K,R1=6.8K.即可。

网友H:
VbQ=4.1+4=8.1v------这里的4是从哪来的?

网友I:
VbQ=4.1+4=8.1v------这里的4是从哪来的?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他4处输入的信号吧

楼主:
因为输入信号是峰峰值是8Vp-p,故峰值Vp就是4V了

网友J:
再牛X的放大器,输出也不能超越电源的范围。对这个图来说,输出最低也就是GND了,0V,这时R3上没电流。R3上没电流???

网友:
静态工作点偏下了,把Vb的电位往上面调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