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方根噪声应该如何求?

楼主(2010-08-05):
假如一个16位ADC,采集一个固定直流电压(可以当作理想电压),采集到200个数据.如何求信号的均方根噪声.是不是就是信号的标准偏差?

网友A:
就是标准偏差。

“均方根”顾名思义就是平方平均后再取根方。具体先确定信号的均值,然后对采样值和均值求差方均值,然后开方。

网友(2015-03-02):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最近也在找寻,发现了一个不错的资料,链接如下: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tsp?contentId=50686
HWM的答案部分对了,在**中的“不过,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将 RMS 噪声电压转化为峰值对峰值噪声。人们常常假定 RMS 与标准偏差相同,不过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这两个值只有在不存在 DC 元件(DC 元件为平均值 μ)的情况下才相同。"有提到如何在不情况下计算RMS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