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求高压稳压电路

楼主(2010-08-05):
      各位好,最近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图中Vcc为26kV~30kV,而负载(等效为RL)要求26kV,正负5%,求一个高压稳压网络,使负载两端电压符合要求。考虑到工程实践,好多低压的稳压电路是不适合的,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帮我找个比较简单又实用的电路。多谢各位 了

楼主:
忘了说了,反应速度还是要求最好在百ns量级的。

网友A:
ns量级反应,估计没辙。

网友B:
你的方案有严重问题,万V级稳压电压的造价恐怕不是你能想到的,正确的思路是控制升压电路,高压侧无需直接稳压,只要控制一个相关的低压量即可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chunyang老师,现在的问题是低压侧已经固定,不能引入反馈之类的东西。很无语。我到是想了一个电路,不过说实话,可能太见笑了,只当作抛砖引玉吧

此电路R2与R3进行分压,R2两端电压保持在D的稳定电压(例如稳定电压为5V,稳定电流可达10A),当Vcc电压增加时,稳压管工作在稳压状态,分流增加,流过电阻R的电流增大,(30-26)kV/10A=400欧姆,R取为400欧姆左右。平常状态下,26kV/4.5k=5.7A,400*5.7=2.2kV左右,通过调整R取值达到稳压目的。
     这个设计只是随手想的,还只是个想法,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自己顶一顶 ,继续等

网友C:
楼主,你的4.7k负载电阻上的电流为5.53A,功耗为143.8kW!你确认没把要求提错?这东东是在地球上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确实是这样

楼主:
继续等,等高人

网友D:
9楼:
别等了,等不来的。没法“帮我找个比较简单又实用的电路”。

网友B:
呵呵,“高人”绝对不会在高压侧下功夫,如有,也绝不是什么“高人”,不客气的说句大实话:5楼电路就是在相当然,连基本概念都错的离谱了,而且楼主的题设本身就有问题,7楼所言不错,不知楼主的问题是指“实物”啊还是纯粹的课本习题?建议楼主去看看高压电力送变方面的教材。

网友E:
我有个办法,用10000个3V的稳压二极管串联起来行不?如果电流不够,再用n串同样的并联。

网友F:
LS 稳压管能串联用吗

网友E:
我只听说过稳压管不能并联用,没听说不能串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可以串联用,而且实际中我已经这样做过了,100多个tvs管,不过老是坏管子,很郁闷,所以才出来求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unyang老师好,这个确实是有需要,但是具体的我不便说,希望您能帮指点一下 电路的错误处。现在正在跟设计师讨论这个电路,现在把稳压管和串联的电阻换了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压电源这部分真是没办法动了,已经成型的东西。高压电源经过脉冲变压器耦合输出的,应该输出26kV的,但在脉冲变压器次级出现了过冲,过冲到了30kV,必须防止过冲把后边负载烧了,所以要找个稳压网络。改变压器都改了好几次了,改不动了。帮我看看吧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怪我,我再把问题说具体点

如图所示,负载要求的电压为 26kV,正负 5%。可是通过脉冲变压器后,输出的顶冲过大,达到30kV,所以想设计一个稳压电路来稳压。此外,脉冲变压器前沿上升时间要求很高,us级别,脉冲变压器改过好多次了,也不知道如何改,希望chunyang,maychang两位老师指点,非常感谢,怪我没把问题说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D:
18楼:
你的脉冲变压器能输出直流?没有搞错?

网友E:
楼主应该是指瞬间的高压脉冲。
应该还要说明平均功率,否则脉冲持续时间长,恐怕难以用电子器件解决。

网友G:
二十楼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