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压稳压电路

楼主(2010-08-05):
      各位好,最近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图中Vcc为26kV~30kV,而负载(等效为RL)要求26kV,正负5%,求一个高压稳压网络,使负载两端电压符合要求。考虑到工程实践,好多低压的稳压电路是不适合的,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帮我找个比较简单又实用的电路。多谢各位 了

楼主:
忘了说了,要求稳压电路的反应速度最好在百纳秒级

网友A:
一个字:难

网友B:
这么高电压,只有并联稳压电路可用。
但楼主的输入电压最低26kV,要输出26kV,不够用,

26~30kV的电压,应该是由低压电源产生的。在此升压电路上控制输出使之达到稳定,比在输出处稳压容易得多。
修改你的升压电路吧。

楼主: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8315&pid=1264123&page=1&extra=page%3D1#pid1264123
关于这个问题,这个链接可以看一下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从高压的产生端着手

网友D:
改电源是最好的方案,不过万一电源不能改,也不是没有办法,用电子管做调整管即可

如果只是试验,甚至用一只显像管即可,显像管的响应速度,数百nS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子管?是所谓的真空管吗?我不太明白,请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高压电源这部分真是没办法动了,已经成型的东西。高压电源经过脉冲变压器耦合输出的,应该输出26kV的,但在脉冲变压器次级出现了过冲,过冲到了30kV,必须防止过冲把后边负载烧了,所以要找个稳压网络。改变压器都改了好几次了,改不动了。帮我看看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