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电路,量程与运放放大倍数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0-08-05):
我要做一个振动信号采集的前向通道,有0.05V、0.5V、5V三个量程,计划用模拟开关控制运放的放大倍数来实现,但是不知道运放的放大倍数应该怎么定,有谁知道吗?

网友A:
左边模拟开关与量程没有关系,右边的运放和模拟开关才是选择放大电路的增益。

首先必须知道两级放大需要的总增益,即输出电压(右边运放输出端)与输入电压(左边运放输入端)之比。然后还需要知道左边运放的增益。去掉左边运放的增益,当然就是右边运放需要的增益。根据此增益要求选择电阻即可,公式图中已经有了。

网友B:
maychang 老师亲自解决,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左边的放大器如果把放大倍数设为1,那总的放大倍数就取决于右边的运放了,但问题是总的增益不知道啊,因为输入电压是随机变化的。那我按输出的电压来算是不是啊?输出电压怎么确定呢?是不是以后级电路的输入电压范围为准呢?

网友A:
4楼:
什么是量程?量程是输入的满度电压。例如0.5V量程,就是说输入为0.5V时,输出恰满足后级输入的需要(可能是显示,可能是某设备动作,等等)。怎么会“输入电压是随机变化的”?输入变化,输出不变化,那就不是放大器了。

网友C:
ADI,TI公司有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如PGA112,其价格比OPA37还便宜!

网友C:
不过,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各参数你要看看才行

网友D:
x100,x10,x1

楼主:
6# AD9851 呵呵 谢谢提醒 以前也考虑过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可是这次设计的要求只是三个独立的量程,不要求连续可调,用可编程放大器就麻烦了~

楼主:
5# maychang 谢谢,我明白了,呵呵!

网友E:
台湾有单片机芯片不到2元,14位AD;内部有增益可调放大器;有LCD驱动等,是否可以建议你使用?!

网友F:
台湾有单片机芯片不到2元,14位AD;内部有增益可调放大器;有LCD驱动等,是否可以建议你使用?!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东西不到两元,做梦吧,要不其他厂商该倒闭了

网友E:
没这样严重!各有各的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