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的放大倍数不准

楼主(2010-08-05):
我用AD620搭了个mV级直流信号的差分放大电路,RG选用5.49K,理论上计算放大倍数A=1+49.4K/5.49=9.998,接近10倍了。但是我搭的电路实测后,放大倍数大多为9倍不到。REF采用直接接地。帮忙回答回答。。。

网友A:
增益电阻有误差?话说AD620现在很多假的!

网友B:
呵呵,用SGM8551吧,单电源,高精度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零售商么?

网友D:
运放的两输入端最好串联10K左右的电阻提供运放的积极偏置电流!

网友E:
用可调电阻调一下增益试试看啊.

网友F:
除了增益外,你没看看失调是否有问题
另外如大家所讲AD620假货甚多,不妨弄两正品样片看看,中国还要排除这个故障

网友G:
电路是正确的,不用试了,IC坏的。要么就是实际PCB线路搞错。
用了很多AD620非常准。

楼主:
AD620是淘宝上买的!这些芯片工作倒是能工作,就是非常容易损坏,测试测试着AD620就彻底不工作了。

5楼: 运放的两输入端最好串联10K左右的电阻提供运放的积极偏置电流!
这个基极偏置电阻是串进去还是输入信号端并接到地啊??

网友H:
20块一个 NND

楼主:
回复7楼:
      我把输入端短路,测得输出为-4mV左右吧,这个应该是失调电压吧??我把这个-4mv考虑进去,放大倍数差不多还是9倍左右,达不到10倍啊!

淘宝上买的价格差不多是20元吧

网友A:
AD620是淘宝上买的!这些芯片工作倒是能工作,就是非常容易损坏,测试测试着AD620就彻底不工作了。

5楼: 运放的两输入端最好串联10K左右的电阻提供运放的积极偏置电流!
这个基极偏置电阻是串进去还是输入信号 ...
引用 楼主:

我也用过这种用着用着就坏的!一看就样子就不是ADI的风格!FUCK 社会

网友I:
正品AD620还是很好的,不过20块的AD620都是假的.
ADI直接拿ad620绝对要30以上,因为ADI现在在推AD8221(23rmb)

网友J:
哈哈,圣邦的都来了。
说句实在的,圣邦的模拟开关用过,性价比还可以。
国产芯片应该没有假货。

楼主:
回复13楼:
    我也买了深圳一家的AD8221AR,准备拿回来测试下。从他的datasheet上看,直流性能好像AD8221BR来的好,可惜目前没有现货!
    不知道13楼有没有用过AD8221这两种不同后缀的芯片没??

网友B:
回4楼:
华强北有零售商,不过还是建议您与原厂联系,请看站内短消息。
~~~~~~~~~~~~~~~~~~~~~~~~~~~~~~~~~~~~~~~~~~~~·
回14楼:
这位大侠有所不知呀,圣邦就是靠运放起家的,在运放上国内没有哪家能超过她的,低失调电压低温漂做到了世界前几的水平,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就连福禄克都采用SGM8551来替代他们原来采用的高精度运放了,还有好几家做传感器的,也都在用,只是前期公司专注在手机领域,非手机领域的工程师们对圣邦的产品还不很熟悉,随着公司推广的逐步扩大,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工程师了解圣邦,认可圣邦的产品品质。

网友I:
我一直用ad8221AR,还可以.ADC采样可以做到20位有效位.不过订货要好几个星期

网友B:
回楼上,如果大师愿意的话可以拿SGM8551试试看能否满足您的产品性能需求,圣邦的交货期通常都是1~2周就能搞定。

网友K:
SGM8551多少银子?

网友K:
圣邦微的网站连SGM8551的数据手册都没有。。。

呵呵,另外,从网上搜到的零星资料看,SGM8551和AD620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SGM8551只是一个低失调输入的运放,而AD620则可是仪表放大器,有本质区别的吧。。。

不过这个3UV的低失调似乎也不错,不过,俺还真没用过这样的东西呢,不知道用来做热电偶信号放大的效果如何?!

网友B:
公司考量,目前完整规格是还没放到网站上,主要参数如下:

网友B:
回yewuyi大师:
AD620的工作电压很宽,noise参数也高于SGM8551(9nV/0.28uV P-P ,47.5nV/0.8uV p-p),但在输入失调电压、温度漂移、功耗、输入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增益带宽、PSRR、CMRR、轨对轨输出等参数上,SGM8551可是略胜一筹啊。

网友L:
你电路的共模电压是多少?不会是悬浮的热电偶吧?

如果是,在两输入端需分别接个电阻(大小以不影响输入信号幅度为准)到地才行。

网友C:
我浏览了圣邦网站上的产品列表。所有的运放都是最大5V供电。
ad620是仪表运放,它封装了3个运放。SGM8551应该是个单运放(仍然是5V供电吧?),ad620可以在5V以上。而且,它3个运放,你1个运放,那进行性能比较,我觉得不是公平的,况且你用3个单运放设计仪表运放,也得不到集成仪表运放的性能。

网友K:
回yewuyi大师:
AD620的工作电压很宽,noise参数也高于SGM8551(9nV/0.28uV P-P ,47.5nV/0.8uV p-p),但在输入失调电压、温度漂移、功耗、输入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增益带宽、PSRR、CMRR、轨对轨输出等参数上,SGM85 ...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应用在热电偶测温和压力传感器上面测试数据和介绍?!

另:大致价格多少?

网友B:
回24楼:
圣邦所有运放都是最大5.5V供电,SGM8551是单通道,SGM8552双通道,SGM8554四通道,主要特性参数是一致的,SGM855x系列比AD620的不足之处已经列出,就是工作电压和noise参数,尤其是工作电压,不在同一个级别啦

网友B:
如果需要三个通道的,当然是选择SGM8554了,没有谁会在PCB上摆三颗单通道的用啊。
另外,公司可能基于产品保护的考虑,有一些产品的规格并没有放大网站上,实际上这样做意义不大,如果需要,请与我联系tony_yan@sg-micr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