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的应用

楼主:
C1处为40KHz左右的方波信号,高电平为4V,低电平为0V;
当C1为低电平时,三极管集电极为3V左右(三极管导通,做开关使用)
但是当C1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实际测得此刻集电极的电平接近C1电平(4V左右),想不通
请大家赐教

网友A(2010-08-05):
你的3.3V是否侧过?电路右侧接在哪里?

楼主:
3.3V测过,右边接的是GND;
实际上右边是接一个串并转换芯片74HC164,连接的管脚此刻为低电平0V;
所以我截图时直接将该点换成GND,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网友A:
你测试的时候肯定164输出为0V么?用什么方法测的?将C1置于恒高再测。

楼主:
该电路只是一个指示灯信号串并转换的电路;
Q1输出不是一直为低电平,Q1输出信号也是个方波,当Q1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集电极为高电平,这点可以理解;当Q1为高电平时,集电极输出也为高电平,这点不理解;Q1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同时发光二极管截止,按理说此时集电极应为0V。我是否哪里想的不对?

网友A:
你这是仿真出来的么?Q为高时,集电极电平当然为高,这不是晶体管导通所致,而是Q端为高时,其前级电路为悬置态,没有电流故也没有压降,电位将处处相等,是你的概念理解有误。
波形上的尖峰是由感性环节导致的,分布参数是可能呈感性的。

楼主:
Q端为高时,其前级电路为悬置态,没有电流故也没有压降,电位将处处相等,是你的概念理解有误。

谢谢chunyang指出我的误区

楼主:
请问:
当C1为低电平时,Q1已从低电平跳变成高电平;Q1的高电平高于3.3V
此时集电极的电平取决于哪点的电平呢?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这是电路中存在的感性环节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