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与双向稳压管并联,上电后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0-08-05):
各位好,请帮忙解决以下奇怪问题:采样电路中,其分压电路组成,12K电阻和3K电阻串联,两个5.1V稳压管的正极相连,组成双向稳压管,此双向稳压管和3K电阻并联。
给其供20VDC电源,结果测试得3K电阻两端电压约为3.75V,但按照理论计算,应该为4V才正确,为什么会差别那么大?在线测试3K电阻也为3K,电阻值并没有由于和双向稳压管并联而变小。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给其供20VDC电源,结果测试得3K电阻两端电压约为3.75V
---------------------------
用什么仪器测量?总要说清楚吧?

在线测试3K电阻也为3K
---------------------------
为什么不测12k电阻?

这样的问题,把两支稳压管拆下来再加20V电压测量一次,就可以判断了。

5.1V稳压管,特性曲线是比较“软”的。虽然标称5.1V,但在4V甚至更低电压时就可能已经有微弱电流流过,影响分压结果。而你测量电阻时(估计是使用万用表)电压很低,稳压管中电流极小,不足以影响测量电阻的结果。高电压稳压管的特性较“硬”,往往不会出现这类事情。
这是电路设计者元件知识不足的问题。

楼主:
谢谢!
是使用万用表进行测试的
拆下稳压管后,3K电阻的两端电压为4V

网友A:
3楼:
那就可以确定是5.1V稳压管特性“软”的问题了。
稳压管是个非线性电阻。对非线性的元件,测量时一定要使测量条件接近于工作条件。你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加在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很低,远低于工作时的4V,所以测量的结果是稳压管并未对3k电阻分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测量绝缘电阻,例如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绝缘电阻,或三相交流电动机绕组与铁芯之间的绝缘电阻,一定要用摇表测,不能用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