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给手机充电,电流不一样?

楼主(2010-08-05):
同样的充电器和手机,只是用不同的线,结充电电流却不一样。手机是HTC6850,充电器是原装的。电流是手机自己测出来的,就是在手机上用测充放电电流的软件显示出来的。
用原配的数据线兼电源线充电时,电流是800-900mA,用普通的MINIUSB数据线充电,电流是400-500mA,用便携式的超短USB数据线充,就只有200-300mA。

应该不是测量电流软件的问题,因为充电的速度确实不一样。

上面可能是没太说明白,充电器我是用的手机原配的充电器,手机也是同一个,只是用来充电的线不一样。所以,并不会受USB口充电电流的500mA的限制。如果电压不同,可能是4楼说的原因,是线路上的压降造成的。

网友A:
电压会有不同,是电压带来的影响。

网友B:
肯定不一样了;电源充电你要看充电器上面的max—current,usb充电最快是500mA
,

网友C:
跟数据线确实有关系的。市面上有的数据线线芯并不是用铜材料做成。我之前有做MP4,定了一批1块钱左右的线,充450MAH的10多个小时充不饱,测试充电电流只有20多个MA。无奈重新订购了2块多一条的线。充电电流就到了80多个MA。这个,俺深有体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