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QT4.6.3 LCD显示分成了四块,请朋友们指教!(附图)

楼主(2010-08-06):
朋友们好!
我有两个版本的QT库,一个是QT4.4的库,是随开发板提供的,另一是自己编译的QT4.6.3的库。将库移植到目标板后,QT4.4版显示正常,QT4.6.3版的库显示不正常,LCD屏幕上显示的对话框分成了四块。但QT4.4的库有的功能不支持,
必须用QT4.6.3的库。我上传显示的图片,请朋友们指导,万分感谢!!

另附:
我的QT-everywhere-4.6.4的配置如下:
./configure -prefix /opt/qte -embedded arm -platform /qws/linux-x86-g++ -xplatform /qws/linux-omapl1-g++ -qt-kbd-linuxinput -depths 16 -no-cups -no-largefile -no-accessibility -no-opengl -no-openssl -qt-mouse-linuxinput -qt-mouse-tslib -qt-gfx-linuxfb -no-mmx -no-3dnow -no-sse -no-sse2 -no-glib -no-gtkstyle

我的目标板环境变量:
USER=root
LD_LIBRARY_PATH=/opt/qte/lib:/lib:/usr/lib:
OLDPWD=/
HOME=/
PS1=[\u@\h \W]\$
LOGNAME=root
QT_QWS_FONTDIR=/opt/qte/lib/fonts
TERM=vt102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sbin:/usr/sbin:/bin:/usr/bin
SHELL=/bin/sh
PWD=/opt/qte
QWS_MOUSE_PROTO=MouseMan:/dev/mice

是否我的configure有问题呢,请朋友们指导,多谢!!

网友A:
不是qt库的事, 应该是屏幕设置(X11)和qt接口的部分出现的问题.

具体的用google搜下英文吧....

实在不行给qt发email

网友B:
确保LD_LIBRARY_PATH指向的仅是新编译4.6.3的lib路径,最好找到原来4.4的lib路径,直接删除.so文件

网友C:
太神奇了,莫非nokia将QT改进了,能够实现自动分屏?!@

网友D:
与QT无关

网友E(2010-11-29):
请问解决没有,我的也出现类似问题,用的是qt4.7,我之前在800x600的屏上是正常显示的,放到320x240
的屏上qt界面就被分成了两块

网友F:
Framebuffer的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