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稳压管保护带来的问题

楼主:
使用5.1v的稳压管来保护单片机的AD。
但是,发现运放的放大倍数居然是变化的。
后来,发现当运放的的输出电压比较高时,比如ad大于4v时,ad1,ad0不相等。
比如ad1为4.7v时,ad0为4.5v。
因此,觉得是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导致r16上的压降比较大。

比较奇怪:
稳压管在未到5.1v时,也是有工作电流的吗?

不知谁有没有5.1v的datasheet,我找不到它的资料?

谢谢!

楼主(2010-08-06):
万能的tyw:
有没有5.1v稳压管的资料呢?

网友A:
我认为可能因为最大稳压在5.1V的管子,在4点几V也有一定的反向电流

楼主:
是啊,我就想知道这个电流有多大?
和电压的关系??
但是,找不到这个资料啊?

比如我把r16改为1k是否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网友B:
5.1V稳压管在4V时也是有一点反向电流的。
稳压管击穿电压越低,特性越“软”,即特性曲线不是近似直角拐弯。电压较高的稳压管特性较“硬”。
多数datasheet不提供曲线,所以看不出来。
R16改小,此现像会缓和一些,但不能完全避免。实际上不影响工作,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
不知道你的LM358电源电压有多高,若是12V或15V,将LM358增益提高到原来的2倍,输出用电阻分压给AD,稳压管改10V,此现像会好得多。甚至放大倍数提高到原来的1.5倍,稳压管用7.5V,都会有很大改善。

楼主:
谢谢maychang。
lm358的电源是12v,不过身边只有5.1v的稳压管。
不过,稳压管换成7.5v后好像就失去了保护功能了。

看样子吧电阻改为1k,同时把运放的最大输出限制到4.5v以下,先试试看了。

网友B:
6楼:
“不过,稳压管换成7.5v后好像就失去了保护功能了。”
怎么会失去保护功能呢?
先用稳压管限制电压,再用电阻分压,就行了。

楼主:
明白了,没想到电阻分压。
呵呵

网友C:
貌似ad中都有两个双向的寄生二极管吧。这样是不是多此一举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芯片内部的钳位二极管都是摆设,不堪一击。

网友E:
但管脚内部的钳位二极管又是必须的,否则芯片的不良率就可能是两位数了。

网友E:
如果前端就用电阻分压,然后后面用一个轨对轨运放(比如SGM321)跟随,这样就可以省掉稳压管了。以前遇到个项目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F:
将限流电阻R16放到反馈环内部,就可以解稳压管的漏电流引起的非线性,也减小了输出阻抗,滤波电容移到运放5脚,基本能解决你目前遇到的问题。

7楼的方法与目前并无两样,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r16是做rc滤波。。。
没想过限流啊

网友F:
限流是要的,滤波可以在输入端做啊,电位器两端也可以并个电容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应该是IN4733吧,这个是5.1V稳压的。你可以搜一下它的资料。

网友H:
只在输出电压高时才有吗?

怀疑是后级AD端口阻抗不大,比如200k的端口阻抗。刚好跟R16分压导致有0.2V压降。
试着把稳压管焊掉试一试。

网友I:
支持13楼的,不过要防止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