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TSSOP-20封装单片机

楼主(2010-08-06):
TSSOP-20封装的单片机,常用的有哪些型号,内置晶振的

网友A:
芯片选型一般先看IC的片上资源,最后才看封装,因为封装是可定制的

网友B:
STM8S103F3P6

网友C:
STC  有TSSOP20封装

网友D:
要的话可以封装的

网友E:
W79E2051

网友F(2010-09-28):
FREESCALE MC9RS08KA4CTJ MC9S08SF4MTJ MC9S08很多可以支持到这个要求的

网友G(2010-12-15):
STC的每一个型号都有这个封装的。

网友H:
关键看资源,封装不是问题。

网友I:
SM39R4051/2051 性价比很高哦

网友J(2011-05-07):
我现在也很需要此种单片机

网友K:
楼主是先找只蛋,再问它是不是**生的

网友L(2011-06-28):
我们有!但不知道你要什么资源!

网友M(2012-01-11):
HR6P61L,SSOP20封装,6路10位AD

网友N:
新茂的SM39R4051/2051

网友O:
可以用义隆的372,259呀,都要TSSOP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