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驱动板问题求助

楼主:
新手被一个问题困惑很久了,恳请大家指点一下:
我要用s3c2440 连一款10.2寸的tft lcd ,型号是at102tn03,我手头上也有很多其他屏的参考电路,开始以为挺简单的,因为那些参考电路里都是直接把2440的lcd controler 的hsync ,vsync,data,clk等直接和lcd 连接的,那些lcd 基本也只有这些接口。
可是我现在用的这款屏的接口却不一样,有pol,gamma voltage level,vcom等等好些其他屏上没有的,不知道该怎么驱动。而且电压关系的时序要求也很麻烦。
是不是一般的屏都带了驱动电路,所以连接比较简单,而我这款屏是裸屏的原因啊。而驱动板的作用是不是就是把这些电压信号弄好啊。
新手上路,没有积分。。。大家见谅了。。。

网友A(2010-08-06):
电压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找个万能板,加上电阻就可以搭建起来了,其他的信号直接连接屏就好了,电源最好统一由开发板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位大哥~~~~还有个地方不懂,lcd的手册上不但给出了这些电压的要求,对它们还有时序的要求,如果我在万能版上提供这些电压,怎么能保证满足时序的要求呢?下图是我截取的一个。。。

网友B:
这个屏应该还有一个驱动板的,群创的屏好多是panel和驱动板分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现在考虑买一个tcon板,如果自己做屏的tcon板的话是不是比较难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