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用7805会不会效率很低?

楼主(2010-08-06):
我现在在改一个别人做的电路板,需要一个500ma的电流,给can和485等通讯用的隔离5v电压

实际上电路中已经有12v和5v的电源了,但是原设计是用的24v转5v!用的SR24S5,发热挺大的!然后咱们项目经理说换一个芯片吧,还是用24V转5V来给通讯供电

我晕啊,实在不理解呢,光是效率来说的话,耗散功率最大有Pd=(Vi-Vo)*Io=(24-5)*0.5=9.5w了!!

24v转5v实在是效率不高
但是经理又非要我做隔离,我猜想用7805也会有效率不高问题吧?能不能就用上电路中的12v或者5v的电源呢??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做 谢谢

{ps:SR24S5是4端器件,地线隔离的,用7805三端器件会不会起不到隔离效果了~~}

网友A:
有现成的工业隔离电源转换模块,体积很小,价格十多块

网友B:
如果你24V是稳定的,用定压的4脚直插小封装1W(5V200mA)就足够了,或者用2W的,体积大点,can和485等通讯,耗电没那么多

网友C:
隔离型DCDC

网友D:
这种24V到5V的隔离线DCDC很多的,电流环路上就有用

网友E:
你的项目经理的要求美错。。。。按照2楼的去做吧。。。。

网友F:
买个5VDC-DC就可以了啊。

网友G:
隔离只能用DCDC实现,正如楼上各网友所说,去买现成隔离型DCDC模块即可,自制在小批量下并不合算,变压器要定制的。

网友H:
确实采用隔离的DC-DC现成模块吧!量大的话在10来元左右,省心啊!

网友I:
现成模块省心

网友J:
有的,各种电压转换模块

网友K(2015-10-08):
用LM2576,不过电路有点复杂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LM2576,不过电路有点复杂

这个是非隔离型的把

网友L:
用那个金升阳的MR2405

网友M:
MC34063比LM7805效率高些,也不会那么烫!

网友N(2015-11-08):
24V-5V,是用在重卡上的吗?那么芯片输入要能耐48V,设备的24V输入端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否则可靠性实验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