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的GPIO操作和ODR,BRR,BSRR的设置

楼主(2010-08-06):
最近使用stm32F103系列开发产品的时候,在进行GPIO操作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描述如下:
  1.使用ODR操作PC端口,由于主程序和中断同时有对IO口的操作(主程序设置PC3,中断设置PC6),使用的是ODR进行设置,这样的话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在线调试观察GPIO寄存器的值二者都是对的,实际输出不正确。如果不用ODR,全部改用BRR和BSRR来实现IO口的设置,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一切正确。
  2.另一个问题,使用BRR和BSRR的时候,当我使用
#define SPI_FRAM_CS_LOW    GPIOC->BR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FRAM_CS_HIGH   GPIOC->BSRR = GPIO_Pin_5
时操作不正确,使用
#define SPI_FRAM_CS_LOW    GPIOC->OD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FRAM_CS_HIGH   GPIOC->ODR |= GPIO_Pin_5
的时候操作就是正确的,后来又做了试验,发现使用
#define SPI_FRAM_CS_LOW    GPIOC->BR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FRAM_CS_HIGH   GPIOC->BSRR |= GPIO_Pin_5
也可以。与前面的比较,多了一个或操作,但是按照技术手册没道理啊,
也没看到网上有说这些情况的。各位有遇到类似情况吗?能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问题1:与你的操作方式有关,请具体举例说明。

问题2:
#define SPI_FRAM_CS_LOW    GPIOC->BR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FRAM_CS_HIGH   GPIOC->BSRR = GPIO_Pin_5
  与
#define SPI_FRAM_CS_LOW    GPIOC->BR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FRAM_CS_HIGH   GPIOC->BSRR |= GPIO_Pin_5
的区别在于多了一个"或",这相等于:
#define SPI_FRAM_CS_LOW    GPIOC->BRR = GPIOC->BR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FRAM_CS_HIGH   GPIOC->BSRR = GPIOC->BSRR | GPIO_Pin_5
这里有隐含的类型转换:GPIO_Pin_5是uint16_t类型,而BRR 和BSRR都是uint32_t类型。

#define SPI_FRAM_CS_LOW    GPIOC->OD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FRAM_CS_HIGH   GPIOC->ODR |= GPIO_Pin_5
这样操作,是在赋值的基础上保留了原来的内容。

网友B:
问题1 :
这就叫共享冲突. 结果是中断里的设置会没有起作用.
也可以用 STREX 这个办法来解决.

网友A:
问题1 :
这就叫共享冲突. 结果是中断里的设置会没有起作用.
也可以用 STREX 这个办法来解决.
引用 网友B:

硬件方面不会产生共享冲突。

楼主:
这几天没来,前天看了一下参考手册,发现在说明BRR和BSRR的时候,发现有几句话(在GPIO那一章里):
“每个I/O端口位可以自由编程,然而I/0端口寄存器必须按32位字被访问(不允许半字或字节访问)。GPIOx_BSRR和GPIOx_BRR寄存器允许对任何GPIO寄存器的读/更改的独立访问;这样,在读和更改访问之间产生IRQ时不会发生危险。”
“当对GPIOx_ODR的个别位编程时,软件不需要禁止中断:在单次APB2写操作里,可以只更改一个或多个位。这是通过对“置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复位是 GPIOx_BRR)中想要更改的位写’1’来实现的。没被选择的位将不被更改。”
  从这个可以看出如果是通过ODR操作IO口,如果遇到中断确实可能产生问题,我们装置已经遇到并验证了。
  城主说的与我的操作方式有关,我开头说了,在主程序里有对PC3的设置操作,然后1ms中断有对PC5的设置操作,这样会有冲突,中断,主程序IO口操作越频繁,就越明显。
  至于acgean说的“也可以用 STREX 这个办法来解决”,还请解释一下具体的方法,貌似是汇编指令?

网友A:
城主说的与我的操作方式有关,我开头说了,在主程序里有对PC3的设置操作,然后1ms中断有对PC5的设置操作,这样会有冲突,中断,主程序IO口操作越频繁,就越明显。

我在2楼问你的操作方式,实际上是问你用什么样的语句对PC3和PC5操作?操作的是ODR还是BRR、或是BSRR?最好把相应的程序代码贴出来;这一点与你抄录手册上的那段话有关,所以非常重要。

楼主(2010-09-09):
结贴咯,最终结论就是如果中断中要对IO口设置,最好使用BSRR和BRR操作,而不要用ODR

网友C(2012-09-23):
在 BSRR 中有BRx, 在BRR 中也有BRx, 作用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