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疑惑

楼主(2010-08-06):
发现大部分的继电器触点的参数中,交流电压的值远远大于直流电压,比如标称10A/250VAC和10A/28VDC。疑问:最大电流的安培数无论交流直流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电压如何解释?

网友A:
继电器触点断开时会产生电弧。
用于交流时,因为交流电流有过零之时,过零前后电流较小,电弧容易熄灭。用于直流时,电流总是那么大,电弧不易熄灭。所以用于直流时不能关断比较高的电压。

楼主:
嗯,谢谢maychang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