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恳请教各位高手:电源自激,原因?

楼主(2010-08-06):
电路图如何发啊?

网友A:
这不是完整电原理图。
另外,应该描述一下“自激”的现像,尽可能详细。

网友B:
检查环路与布线布局

楼主:
完整电路图

楼主:
自激现象为:1:3535 PIN9为近似正泫波的曲线,2:3525随曲线波动间歇震荡-停止,3:输入AC高于160V开关管短路

网友C:
变压器的问题,可能有饱和现象。

网友D:
变压器的问题,可能有饱和现象。
引用 网友C:

ret:听众,学习!··!

网友A:
从图中仍不能看出全部反馈回路。
4楼图中输出部分与控制部分(3525及其附属电路)好像只有一点联接,即Vo。输出部分看不到地线符号。而且,输出端子处好像标志为电感,是否联接到一个滤波电感则不得而知。
3楼PowerAnts说检查环路,我也怀疑是环路参数问题。

5楼说“输入AC高于160V开关管短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各位,是环路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