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作一个简单电路

楼主(2010-08-06):
我需要制作一个演示电路/设备,包括设计,完成成品。工作周期从项目确认之日起7天内完成。
完成品需要包括所有涉及的硬件及软件。

大致描述如下:
装置说明:
针对一个系列3个产品的展示宣传-视频/音频/灯光。整个完成展示装置需要能够轻松放在一般的办公桌上。

1。5个按键控制所有功能
-按键1 开启/关闭系统。实现功能-启动视频文件1在显示器上播放。3个展示产品的照明灯点亮。
-按键2-4 单独介绍3个产品。每一个按键分别启动各产品对应的视频文件,以及对用的照明灯。
-按键5 暂停键。效果:当时亮着的灯继续亮,当时播放的视频暂停/显示器上画面定格。

2。音频/视频播放装置
-显示器9-12寸液晶显示器。
-音频:小型化,可内嵌式喇叭
-视频文件:暂无。可随便使用4段统一格式的视频预装。

3。灯光要求:
-低热量,可内嵌式LED灯

4。外观
-按键/显示屏 需提供样图/样品

请各位高手同学发邮件给我,邮件内需有报价,设计方案,联系方式。
本人邮箱 chowder@126.com

谢谢。

网友A:
设计、制板、编程、备料、焊接、调试、装配,7天?
除有现成一模一样的产品,稍加修改可以完成。不然是变不出来的。

楼主:
那最快需要几天?谢谢。

网友B:
备料:上网本或一体机,USB小键盘或触摸屏,几根USB线,LED灯,外壳。
动手:随便写个小软件,根据按键或触摸屏控制视频播放,控制接LED灯的几个USB口启停即可。
时间:看电工水平,几个小时和几个月都是正常的。

网友C:
“启动视频文件1在显示器上播放……当时播放的视频暂停/显示器上画面定格”
还需要与PC机接口,这个接口软件也需要自己写?

网友:
4楼说的比较靠谱,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给个实际的方案和报价。本人诚心要做。
邮件chowder@126.com

网友D:
不知阁下地址在何方

楼主:
平时白天上网不方便,希望各位大虾能发邮件给我。

网友E:
看你怎么做呢!
买个电脑,直接取键盘键值进行控制就行!

楼主:
11楼的说法好像很简单,能否给个具体点的方案阿。

网友F:
确实,用电脑写程序很简单啊。顶多外加一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