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SRAM的A0与FSMC_A1相连,这样怎么操作呢?

楼主:
求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2010-08-06):
SRAM如果是16位的,就是这么接:SRAM的A0与FSMC_A1相连。

SRAM如果是8位的,改成这么接:SRAM的A0与FSMC_A0相连。

楼主:
可是数据手册上不是这样说的啊

楼主:
大家进来帮个忙吧,谢谢

网友B:
首先我想请楼主说明一下,你在哪里看到的这种配置“SRAM的A0与FSMC_A1相连”

网友B:
首先我想请楼主说明一下,你在哪里看到的这种配置“SRAM的A0与FSMC_A1相连”?

楼主:
首先我想请楼主说明一下,你在哪里看到的这种配置“SRAM的A0与FSMC_A1相连”?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己板子上的接法,后面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引脚连线已经固定,改动的话太麻烦,,,,所以想请教一下

楼主:
版主  能指教下吗?

网友A:
SRAM如果是16位的,就是这么接:SRAM的A0与FSMC_A1相连。

SRAM如果是8位的,改成这么接:SRAM的A0与FSMC_A0相连。
引用 网友A:

呵呵,记错了,这是不正确的接法。

网友A:
这是自己板子上的接法,后面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引脚连线已经固定,改动的话太麻烦,,,,所以想请教一下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

办法还是有的,软件上进行修改:
把接口设置成8位的,同时只对SRAM进行16位操作。
或者把接口设置成16位的,同时只对SRAM进行32位操作。

楼主:
原来如此。

办法还是有的,软件上进行修改:
把接口设置成8位的,同时只对SRAM进行16位操作。
或者把接口设置成16位的,同时只对SRAM进行32位操作。 ...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先试试哈,成功了再来发帖哈

网友B:
这是自己板子上的接法,后面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引脚连线已经固定,改动的话太麻烦,,,,所以想请教一下
引用 网友C:

晕,我还以为你在哪里看来的这种接法,到这里求证是否正确,:L

既然你把SRAM的A0与FSMC_A1相连,那么其它信号线呢?

网友C:
晕,我还以为你在哪里看来的这种接法,到这里求证是否正确

“晕”能从香主口中蹦出,估计是受那个坏农民老头的毒害~~~

网友B:
哈哈,“晕”是人的正常生理反映,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有“晕”的时候,:lol

网友D:
SRAM的其他信号线是A0与FSMC_A1相连,A1与FSMC_A2.......其它依次向后推移,DATABUS与FSMC的接法一致,正在寻求解决

网友E(点评):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发在这啦~~

网友B:
SRAM的其他信号线是A0与FSMC_A1相连,A1与FSMC_A2.......其它依次向后推移,DATABUS与FSMC的接法一致,正在寻求解决
引用 网友D:

既然这样,你把访问地址也左移一位试试看?

网友F:
原来是硬件接错了,要通过修改软件来改正

网友D(2015-10-08):
看过,并飘过

网友G:
原来是硬件接错了,要通过修改软件来改正

硬件接错了,怎么是软件改正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