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端口周围的铺地问题?

楼主(2010-08-06):
有产品用到一个BGA封装的GSM模块,在模块射频焊盘周围是一圈地焊盘,对地焊盘敷铜时用十字花焊盘好还是用满铺铜好?满铺担心SMT时容易因散热快造成虚寒,做成十字焊盘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接地不够充分对射频性能造成影响?

网友A:
影响不大

楼主:
谢谢,是做成十字花焊盘对射频影响不大吗??

网友B:
用十字焊盘接地即可,不会对射频信号有影响,只是注意连线不要过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