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了

楼主(2010-08-06):
最近参加那个电子设计大赛,想事先做好一些硬件模块,可是不知道应该做哪些,各位有经验大大来说说:我要做哪些模块啊?

网友A:
单片机小系统(把端口尽可能引出来),电源,调通LCD和键盘

楼主:
楼上的,那些不是单片机都有吗?
我们准备直接用单片机上的,可以吗?

网友B:
嘿嘿,问你的指导老师去。。。

楼主:
根本看不到老师的影子,崩溃啊!!!!!!

网友A:
你在单片机上飞线出来做啊?电路板呢?

网友C:
总得知道你要做哪类题目吧

网友D:
单片机小系统,更重要的是程序

楼主:
恩,程序是些了一些 ‘
模块就是常用的一些啊

楼主:
可是常用的模块有哪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