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模板问题

楼主(2010-08-06):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软件,想问一下,我想自己在画原理图时建一个模板图纸,怎么画,谢谢各位给予解答/

网友A:
画好图纸 倒到autocad里  那里有标准的模板

楼主:
导入我cad我也试过,我想问一下,直接用在画原理图时自己做一个自己需要的一些参数的模板?

网友A:
也可以  不过我没有在里头弄过

呵呵  改变图纸属性选项里可能有

我在candence里改过  :(

楼主:
改变文档属性只能改变标准的图纸,我想在软件里面自己做,希望知道的人给予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