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不好用

楼主:
前两天呆着没事,做了个坦克。用L298N驱动直流电机,电路都焊好了之后,编程时发现,坦克不能前进和后退,只能左转右转,反复检查电路,99%没问题,
怪异的现象:
编程前进时,只有一个电机转,编程后退时,另一个电机转
感觉L298的两路驱动好像彼此不是独立的
但我看L298的数据手册应该是独立的啊

网友A(2010-08-06):
应该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B:
两个是独立的,你再检查下你的程序,可以仿真下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我今天上去焊接了一个298能用。。。就是焊接的那个最小系统感觉也没问题。。我把车接我买的开发板然后接到L298上一点问题没。。但那小系统检测也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调一个下午到现在了最好的时候车在就在“发抖”

楼主:
2# zouxinxing 谢谢你的图片,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参考参考

楼主:
4# mage心寒 是不是你的PWM频率太小了?

楼主:
3# 欧阳青云 得到你的肯定答案,既然不是芯片的问题,我再调调,我就不信调不出来。

网友C:
不是。。是焊接的那个单片机最小系统降压后变成4V单片机工作不稳定。。现在好了。。直接用两个9V电池,一个给单片机(单片机上有稳压),一个降压后给小车的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