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

楼主(2010-08-06):
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麻烦各位了:

1、如何设置8个缓存器,用来存储并发送?

2、每次有数据时,8255的PA口有8位数据,要分别讲每一位数据分别放入那8个缓存器的第一位。
  例如:将PA0的值放入缓存器1的第一位,PA1的值放入缓存器2的第一位。。。。。。
  请问这样要如何用程序表达?

3、采样周期为2MS,其中0.5MS用来实现采样,1.5MS用来发送数据。这要如何在程序中实现?而且需要精确时间

楼主:
是没人知道还是嫌我问题太简单了啊。。。各位大哥~
我是真的不懂啊~

网友A:
1.定义一个数组。
2.单片的A口接8255的A口,对应着接。把数据送到单片机的A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可以具体一点么?麻烦你了,我刚接触这方面,谢谢了

网友B:
问题1、3看不懂,8255是实在太老了,已经没人用了,所以少有人熟悉。

楼主:
我的是89S51外扩一个8255
想要设置8个8位缓存器,当有第一组数据(8位)到来时,把这8位数据分别存放到8个缓存器的第一位,然后以此类推,直到把这8个缓存器全部存满,然后进行发送。请问下应该怎么弄?与那个FIFO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C:
1、如何设置8个缓存器,用来存储并发送?
    通常, FIFO缓冲区的处理是用个附加的当前指针来指向 FIFO 顶的, 收到数据, 存放在指针指向单元, 然后指针加1, 超过 FIFO 容量(7) 时, 回到0.

2、每次有数据时,8255的PA口有8位数据,要分别讲每一位数据分别放入那8个缓存器的第一位。
  例如:将PA0的值放入缓存器1的第一位,PA1的值放入缓存器2的第一位。。。。。。
  请问这样要如何用程序表达?
    这样处理有点麻烦哦, 要作移位操作. 程序繁, 肯定能作, 不过推荐不要这样做, 肯定有更简单的处理方法.
3、采样周期为2MS,其中0.5MS用来实现采样,1.5MS用来发送数据。这要如何在程序中实现?而且需要精确时间
    要想得到精确时间, 那就用定时器吧, 由定时中断触发一个起动标志, 主循环检测到这个标志位, 进行采样操作

楼主:
1、如何设置8个缓存器,用来存储并发送?
    通常, FIFO缓冲区的处理是用个附加的当前指针来指向 FIFO 顶的, 收到数据, 存放在指针指向单元, 然后指针加1, 超过 FIFO 容量(7) 时, 回到0.

2、每次有数据时,8255的P ...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用程序要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