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51引脚由于电压太低 驱不起来

楼主(2010-08-06):
51芯片是89s52 三极管S9013 用电源代替51引脚,当电压加到1.2V时,继电器产生反映,但是51引脚的输出电压只有1V,就是不能正常驱动继电器工作。怎么能提高51芯片的输出1.2V的电压呢。 或者能用1v的电压驱动起继电器???

注:51引脚通过1K电阻连接三极管。三极管一端5V电源 另一端接继电器。
求助 ,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发下电路图吗

网友B:
你的单片机的管教是否有上拉电阻。

网友C:
51高电平驱动能力太差了,负载过大,电压被拉低了,不如你用个pnp的,比如9012试试

网友D:
加个上拉电阻10k,5k都行

网友E:
51S系列的单片机"拉"电流能力都很低,只有几十微安,而你用的9013导通时需要单片机拉电流.
所以由于98S52的拉电流能力不够,导致IB电流太小,不能达到饱和.你只需换一个PNP型三极管(如8550
)该为导通时向单片机里灌电流,就OK了.或者你加个上拉电阻到VCC,但该电阻阻值不要太大.

网友A:
6# zhangdaiwu 4楼和6楼说得对

楼主:
请问 是电源连接三极管还是地连接三极管呢? 我原来的电路时电源连接三极管。 51和三机关直接是否也要加电阻呢,我加了1K的电阻??  您指的加电阻是指加在电源和谁的之间呢?? 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 是电源连接三极管还是地连接三极管呢? 我原来的电路时电源连接三极管。 51和三机关直接是否也要加电阻呢,我加了1K的电阻??  您指的加电阻是指加在电源和谁的之间呢?? 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在那里加上拉电阻呢??

楼主:
4# 我是新手226 是电源连接三极管还是地连接三极管呢? 我原来的电路时电源连接三极管。 51和三机关直接是否也要加电阻呢,我加了1K的电阻??  您指的加电阻是指加在电源和谁的之间呢?? 谢谢您了~~

网友F:
加在电源与你使用的IO脚上

楼主:
12# deng373012068   可是我的IO脚和三极管相连啊 也不予电源相接啊?

网友G:
那个R1就是上拉电阻。这样P20输出高电平时,流进三极管基极的电流主要由电源VCC提供,这个电流就可以使三极管导通,这就是所谓的增加了驱动能力。

网友H:
用14L的方法需注意单片机复位时I/O状态对后续电路是否有影响

网友I:
驱动继电器一般要用达林顿结构的符合管,一个三极管单独连接51的引脚和继电器还是有点吃力。

网友J:
14L好样的 四年了终于看到这么有耐心的人了:lol 我都 不敢问问题了 二姨家的人嘴都太厉害了

网友K:
唉~~~

不用达林顿管,但一定要时时记住:要集电极输出,才有低的压降。

网友L:
唉~~~

怎么老是看见老X叹气,是否二姨家的菜鸟实在太菜了。

网友M:
应该改用PNP三极管,E接电源,B通过电阻接51,C接负载。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

网友:
三极管,很多人花了几万块钱都没整明白最简单的应用:lol

网友N: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O:
看了一下,还是14L的说得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你,但是这种方法我试过 确实能让继电器工作, 但是在当IO输出0的时候 不能让继电器关掉,是不是由于上拉电阻阻值太小了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还是把你的图发下吧。b]

网友P:
上拉电阻是王道

网友Q:
14楼好样的

网友R:
驱动继电器,都不用光耦隔离的吗?

网友S:
6楼正解

网友T:
或在9013前加个9012。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U:
“51引脚通过1K电阻连接三极管。三极管一端5V电源 另一端接继电器。”
你的继电器肯定驱动不起来。

除非用PNP的。

或者,你把5V接继电器一端,继电器另外一端接到三极管,再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