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对记数器的干扰

楼主(2010-08-06):
哎!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个问题请多多指教
  就是我们公司开发了一款记数器,最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了它在工作的过程中或者在开机的状态下,用对讲机靠近它会产生严重的干扰从而导致记数器复位或自动记数?
          给一种解决的方法?:victory:

网友A:
PCB要设计好了,提高扰干扰能力。

另外可以把电路加个金属罩,屏起来。

网友B:
通过你的描述看来应该是一个高频计数器吧。如果确实是高频计数器切输入幅值比较小的话应该在输入端采用数字消抖的方法,对输入信号进行消抖处理。原理跟按键的消抖稍微类似。
当然是低频信号也会有这种情况。
当然对你自己的PCB走线重新检查下,底线是不是走的不好。

楼主:
不是高频记数器
     我也觉得是PCB走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