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bit,16bit,32bit单片机的定义及程序移植?

楼主(2010-08-06):
8bit/16bit/32bit的定义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的呢?所谓16bit和32bit是否可以进行字节的操作呢??也就是地址线的一次寻址读的是一个字还是一个字节呢?像16bit的DSP,是不支持字节操作的,每增加一个地址都是指向下一个字。虽然也是用的AHB总线,尽管该总线也是支持8bit读写的。不知哪位高人能帮忙详细解答?百度和google都失败了,隐约知道似乎是以cpu的处理能力来划分,但不确切,这个处理能力又是如何划分的。所以请高手解惑。

网友A:
位长由CPU的ALU确定,通常这是个CPU最为自然的数据处理长度。至于是否可以寻址更小的数据单位,要看具体系统的结构体系。关于移植,一般是通过定义具体长度的变量来实现变量长度的移植不变性。其实现是在程序中以显著的类型命名方式(如U8,U16和U32等)定义变量,而在具体系统中对此类型明确定义。

楼主:
对不起楼上兄弟,本来是准备5分的,结果不知为什么给不了,结果尝试设置1分却ok了。

楼主:
cpu多少位=ALU的字长,关于字长 :
字长是计算机内部一次可以处理的二进制数的位数。一般计算机的字长取决于它的通用寄存器、内存储器、ALU的位数和数据总线的宽度。微型计算机字长有4 位、8位、16位,高档微机字长为32位或64位

我结合楼上兄弟提醒查阅到一些资料http://hi.baidu.com/%B4%F3%C5%F4 ... ae04c70a46e015.html。如果有其他如我般迷惑者可查看。这个资料甚多,可直接搜索ALU和字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