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C的电路

楼主(2010-08-06):
这是TI公司的ADS1278的datasheet里的参考电路,想问一下输入的前级为什么要加一个THS4521运放?我的电路ADS1278前级是抗混叠滤波器,滤波器的前级是运放,那这个THS4521能不能省掉呢?它到在这个电路里是做什么用的呢?谢谢!

网友A:
ADS1278的差分输入阻抗(Differential input impedance)较小(正常情况下为十几K),因此,如果输入信号源阻抗较大,有必要加差分缓冲电路(如THS4521)。

楼主:
2# HWM 哦 有道理,谢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