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C的电路

楼主(2010-08-06):
这是TI公司的ADS1278的datasheet里的参考电路,想问一下输入的前级为什么要加一个THS4521运放?我的电路ADS1278前级是抗混叠滤波器,滤波器的前级是运放,那这个THS4521能不能省掉呢?它在这个电路里是做什么用的呢?谢谢!

网友A(2011-03-07):
可以省,该图的原意采用差分输入

网友B:
就是就是 楼上正解

网友C:
原来是这样。。。 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