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内电层的问题

楼主(2010-08-06):
如图,红线所圈的地方似乎被周围过孔切断了与内电层的连接,这样是不是无法连接到内电层了?是不是要从新引线出来?

另外做检测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提示,没有报错

网友A(2011-05-27):
这是内电层与过孔连接的花焊盘。

网友A:
并不影响其他电路和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