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x Sleep不能唤醒

楼主(2010-08-06):
前段时间STR91x出现待机不能唤醒,根据ST 的errata做了修改
不过机器出货大半年,这样的现象又出现了,只是用了原厂FAE提供的方法有好转,出现待机唤不醒的概率降低了,但是还会是出现,不知道ST有没有新的可靠的解决办法。

楼主:
没有遇到sleep不能唤醒的吗?

网友A:
目前没遇到过

楼主:
这种现象不是必然出现,但是做产品只要出现就算是不良,就不能大规模批量生产

网友B(2010-11-12):
你好!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用的是STR911FAM42)。我打算通过RTC定时唤醒来实现无线传感器网络数据采集节点的定时发送。但是节点偶尔出现无法唤醒的问题。
    还有我下载程序的时候经常出现“too many JTAG devices in chain”,接着提示“Could not down Flash, Communication fail”。
   你怎么解决的?期待你的答复。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