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问,恕晚辈愚钝,无输入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06):
三极管处于线性放大区

网友B:
呵呵
三极管接入了反馈环路,反馈通了,那就应该导通。三极管要是截止的话就开环了

网友C:
此三级管为射极跟随,其扩流作用。射极跟随器只要射极有电流流出的需求,就导通(且通常处在线性区)。

网友D:
输入为0,则输出也为0,三极管截止。。。

网友C:
to 5L:

错误,仔细再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环,不就成了比较器?根据输入失调电压可能输出+15V,也可能输出-15V?-15V的时候不是不导通?

网友C:
to 7L:

其是典型的正比例放大(输出串接射极跟随),输出通过9.1K和10p反馈回到负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当然知道,我要问的是导致三极管导通的具体过程。

网友E:
通电后,因为正输入端电位为零,三极管没导通, 输出端由于750R的存在,被拉到负电位,,经过反馈环路,此时,运放的正输入端大于负输入端电位,运放会自动输出一正电压,从而使三极管导通.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指教。

网友F:
因为这个是PNP管,E极接了一个750R的电阻到-15V,就等于在E极脚上加上了负电压,所以BE极电压在0. 6V以上,这样就可判断是否导通。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呵呵
搞错了。。。
双电源是导通。。。。
单电源是不是就是截止呢?

网友C:
to 13L:

此地没有用单电源!

网友G:
to 13L: 单电源的话就截止!

楼主:
单电源真的会截止吗?

网友B:
单电源不会导通,BE之间0.3V,我刚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