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的FIR滤波器

楼主(2010-08-06):
生成的代码中,ACU_RAM和CFSM_RAM,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CSA_RAM应该是控制表,DA_RAM是计算数据。

比如下面:
void Filter_Wave_Start()
{
    /* Power on DFB */
    Filter_Wave_PM_ACT_CFG |= Filter_Wave_PM_ACT_MSK;

    if (Filter_Wave_isInitialized == 0)
    {
        /* Turn off Run Bit */
        Filter_Wave_CR &= ~Filter_Wave_RUN_MASK;

        /* Power up the DFB RAMS */
        Filter_Wave_RAM_EN = Filter_Wave_RAM_DIR_BUS;

        /* Put DFB RAM on the bus */
        Filter_Wave_RAM_DIR = Filter_Wave_RAM_DIR_BUS;

        /* Write DFB RAMs */
        /* Control Store RAMs */
        cymemcpy( Filter_Wave_CSA_RAM,
            Filter_Wave_control, Filter_Wave_CSA_RAM_SIZE);
        cymemcpy(Filter_Wave_CSB_RAM,
            Filter_Wave_control, Filter_Wave_CSB_RAM_SIZE);
        /* CFSM RAM */
        cymemcpy(Filter_Wave_CFSM_RAM,
            Filter_Wave_cfsm, Filter_Wave_CFSM_RAM_SIZE);
        /* DAta RAMs */
        cymemcpy(Filter_Wave_DA_RAM,
            Filter_Wave_data_a, Filter_Wave_DA_RAM_SIZE);
        cymemcpy(Filter_Wave_DB_RAM,
            Filter_Wave_data_b, Filter_Wave_DB_RAM_SIZE);
        /* ACU RAM */
        cymemcpy(Filter_Wave_ACU_RAM,
            Filter_Wave_acu, Filter_Wave_ACU_RAM_SIZE);
        /* Take DFB RAM off the bus */
        Filter_Wave_RAM_DIR =Filter_Wave_RAM_DIR_DFB;
        /* Set up interrupt and DMA events */
        Filter_Wave_SetInterruptMode(Filter_Wave_INIT_INTERRUPT_MODE);
        Filter_Wave_SetDMAMode(Filter_Wave_INIT_DMA_MODE);

        /*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s */
        Filter_Wave_SR = 0xff;

        Filter_Wave_isInitialized = 1;
    }
    /* Turn on Run Bit */
    Filter_Wave_CR |= Filter_Wave_RUN_MASK;
}

楼主:
顶下.版主在么?

网友A:
今天过周末

楼主:
周一,版主上班,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