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

楼主(2010-08-06):
(无正文)

网友A:
测一下供电电压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就只能换风扇了。

网友B:
一般的像那种风扇在使用中基本上是无需加油的。
若到了加油的时候,基本得换了。

网友C:
这个风扇的问题我最近遇到过,三PIN的那种,红线和黑线是电源没错,至于黄线的作用吗, 有的说是报警,有的说是测速。结果我拿到两种样品 一种可以工作 听说是FG的方波  大家能解释下FG是什么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