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解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8-06):
这个电路为红外接收的一部分,U3为hx138,IRDin为一单片机控制信号,IR_out为接收信号。请高手帮我解析一下(1)IRDin经过两个反相器的作用及为什么在两个半导体74hc04和74hc4093之间连接电阻R11?(2)为什么信号R_EN经过两个与非门?而且同时IR_out也经过与非门U5D并且二者共同通过与非门U5C?这有什么作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前面两个非门串联(74HC04)是起增大驱动能力的作用,经RC(R11和C7)延迟,再由两级反门(4093)整形作为最终允许信号(R_EN)控制与非门(U5C)。

楼主:
2楼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说信号经过两个非门是起到整形作用,而你认为是增大驱动,那么是怎样增大驱动的,请解析一下?还有这里的与非门是当非门用了吗?还有帮分析一下IR_out和R_EN是什么样的信号才使得R_EN可以控制非门?
也请其他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逗你玩的电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反相器有5个作用,1、反相。2、增加驱动、3、缓冲。4、下一级电平匹配。5、整形。你这个局部电路,很难确定。不过看样,增加驱动和整形,比较合适。你可以看看4098的电气特性,和你用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和他们的有效触发电平。自己做判断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一般的电路控制信号都得进行增强驱动和信号整形